mac os 10.5.8 怎么装win7啊

楼主(2016-07-12):
如题,有一台老苹果一体机,windows系统挂了,在装的时候怎么也引导不起来,外置光驱,U盘,都不行,求助大神指导

网友A:
换光驱,要么把硬盘取出来挂到台式机上用GO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光驱,要么把硬盘取出来挂到台式机上用GOST

谢谢,我试试

网友:
装原版WIN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