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40一体机 外接HDMI正常 屏不显

楼主(2016-07-12):
联想C340一体机 外接HDMI正常 屏不显 可有哪位大师遇到过,求指教,不暗屏

网友A:
重点检测屏  屏线  接口电路  显示信号转换电路

网友B:
重点考虑背光板,故障很多

网友:
主板驱动打官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检测屏  屏线  接口电路  显示信号转换电路

屏,屏线,接口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考虑背光板,故障很多

背光板没问题,都换过了

网友C:
我这有一台是集成显卡的联想C340一体机,也是RGB来回闪,不显示屏幕上的东西 有时候又是用一段时间自动出现RGB闪,目前没有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有一台是集成显卡的联想C340一体机,也是RGB来回闪,不显示屏幕上的东西 有时候又是用一段时间自动出现 ...

我也没有修好呢,客户也不急

网友C:
我压了一下 北桥  现在机器正在测试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压了一下 北桥  现在机器正在测试中

这个到没试,我试试

网友:
测试OK 就是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显视这块问题吧

网友:
独立的还是集成的

网友D(2016-08-26):
楼主 你这台机修好了吗?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你这台机修好了吗?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。

没有,机器还放在我这里呢,客户也不知道可要了,最近也没时间修,我这技术也一般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,机器还放在我这里呢,客户也不知道可要了,最近也没时间修,我这技术也一般般

我的已经搞定了,换了升压板,嘿嘿。你也可以直接换了。

网友:
暗屏不难修的啊

网友:
高压板坏的多

网友:
先测下屏供电

网友:
显卡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