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不充电

楼主(2016-07-12):
Y400不充电,开始只有8%的电,插原装的适配器还认不到,插上可调电源,电流一下就到5个多A了,电压只有14V了,吓我一跳,不过电脑还没关机。

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,电压升到19V电流回到0.7A左右。电池的容量也到了70%,显示在充电,但充了几个小时也是70%。

只要拨了电源,又会出现大电流,然后回到正常电流,能充几10秒钟的电,能看到电池容量从低到高的走动,最后就不动了。
这是电池还是主板的故障,大师过来指点下吧。

网友A:
重点查下,保护隔离管,充电上下管及电池放电管,充电芯片也会引起

网友B:
充放电 切换有问题吧   插电源的时候放电管 导通了 所以大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充放电 切换有问题吧   插电源的时候放电管 导通了 所以大电流

谢谢,现在主要查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下,保护隔离管,充电上下管及电池放电管,充电芯片也会引起

谢谢指点,我去查下

网友:
学习了 各位大侠

网友:
刚开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.    大电流时间久了 把电容烧断了  但是是检测到充电但是电没有过去

网友:
刷 BIOS 试试看

网友:
隔离管你先看下

网友C:
这种情况我修过,隔离管问题的,好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我修过,隔离管问题的,好修!

我把放电管拨了就好了,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吧

网友:
我把放电管拨了就好了,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吧

网友D:
一般都是DC IN二级开关MOS管击穿导致的。

网友:
电池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这个很容易导致充电电路烧坏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  有的问题需要时间去磨练的

网友:
应该是场馆穿了

网友E:
拆了放电管不短了换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拆了放电管不短了换个试试

管子是好的,现在换了个充电芯片,结果这pacin不出了,不加电了

网友F:
    电池的放电管的G集你插上适配器量一下是不是低

网友:
小白进来学习经验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充电芯片问题,查充电芯片外围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池的放电管的G集你插上适配器量一下是不是低

放电管的G级为3.5是正常的

网友:
充放电 切换有问题

网友:
主板电池接口边上有个mos爱坏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是DC IN二级开关MOS管击穿导致的。

兄弟这么肯定,一定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吧

网友:
看大电流是保护隔离重点测测吧

网友:
感觉你这像是转换管不良引起的,或者有轻微短路。

网友:
电池隔离管重点查下,还有适配器隔离管!另外查下你的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!换完芯片不出PACIN,可能是芯片坏的

网友:
那个笔记本的电池会不会有问题呀

网友H:
PACIN不出来是不是芯片没焊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ACIN不出来是不是芯片没焊好

acok是高,pacin就出不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兄弟这么肯定,一定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吧

嗯,修了几百片这个机型了。

网友:
今天碰到一台单独用充电器和适配器都能用
就是不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