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 不过LOGO一直重启,风扇不停常转

楼主(2016-07-12):
重启间风扇不会停,集显看不到LOGO,独显示可以看到,到LOGO后就重启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A:
集显看不到,独显可以,可能是北桥的问题的吧!

网友B:
可以刷个BIOS看下的,华硕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

网友:
属于掉电故障,刷bios,或是短路,或是缺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集显看不到,独显可以,可能是北桥的问题的吧!

这机器没有北桥哦

网友:
啊哈!没有修过,以为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刷个BIOS看下的,华硕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

刷了两个BIOS一样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