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C-M LX 无时钟 求帮助

楼主(2016-07-12):
华硕P5G41C-M LX测量数据如下:
供电都正常  PCI   B16无电压
时钟芯片型号:9LRS954A4GLF
芯片VCC3.3V
9脚为PG   3.3V
但是旁边 14.328晶振两脚电压 为3.16  3.25
复位开关只有1.98V    时钟芯片发烫严重
新人上不了图,请帮忙看看吧,到底哪里不对,怎么办。
主板我也没图纸,时钟芯片也找不到引脚定义,请哪位大神帮忙看看,谢谢了。

网友:
如果有图纸请帮忙给个了   谢谢了  邮箱  292056007@qq.com

网友:
是应该先查复位开关电压低还是先查晶振两脚的电压不正常?晶振电压不正常应该往哪方面去查?

网友:
时钟芯片发烫肯定是时钟坏了啊,不管怎样,先换了再说!

网友:
晶振会不会坏?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

网友:
先查时钟在查复位,如果时钟芯片很烫那是肯定不对的。你看晶振最好看波形。

网友:
更换时钟芯片已经解决发热、晶振两脚电压等问题,谢谢各位的帮助。

网友:
看看CPU供电的PG啊

网友:
有时钟芯片的,如无时钟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,如工作条件正常就1挨

网友:
有时钟芯片的,如无时钟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条件正常就换时钟芯片。

网友:
时钟芯片本来也是有点温度的。如果觉得有问题建议还是换一个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