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号X555LD不触发

楼主(2016-07-12):
X555LD不触发,3V5V都有,这个板BIOS易坏吗

网友:
查查3V上拉的各个排阻看看,华硕的爱坏排阻

网友:
你刷一个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这机器不好修  手上有两台啦 一台第一次上电正常显示  强制关机后跑马完毕   不显示      宁一台时不触发   现在修的不触发啦

网友(2016-08-13):
我手上有一台,拔掉电池就能触发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怎么 修好的  楼主

网友:
没有 修过

网友:
我有一台自动开机可以亮,按开关可以关机,开不了

网友:
修过   biso 容易出问题

网友A(2016-09-18):
我现在也遇到了,现在ec不发出pwdbtn给南桥

网友:
有点位图,找点位图查触发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也遇到了,现在ec不发出pwdbtn给南桥

我这个板和你问题一样的,是因为进水成这样,但是主板上没看着哪里进水,楼主修好了吗你?

网友:
找点位图查触发条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也遇到了,现在ec不发出pwdbtn给南桥

我这个板子修好了,修了半个月,今天完美触发亮机了,就是CPU边上的一个上拉电阻,本来是多大的,我不知道,我改成1K就可以了,等儿会我发个贴子把思路分析一下你看哈

网友:
哎  我这有个待机0.12  有3v5v  就是不触发的    无语

网友:
我修到个待机0.060待机芯片发热。没找到哪里短路。

网友:
IO烧掉了。机器还有保修。有点郁闷。想拿售后去了。这个IO程序要35一片。前两天修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是IO这边进水了,开关处没有3.3V电压。换了就好了。另外说一下。这个板子的IO有两种。一种是IT8585 FXS  一种是IT8585 FXA。但是板子是一样 的感觉因该能通用。

网友:
这款机子好像挺新的。新机子BOIS问题挺 多

网友:
X555LD桥和CPU集成的,电流0.1几安,不触发为CPU内的桥坏,我手头上就有一台,3.3v电感短路了或者偏低

网友:
这机子是学习来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个板子修好了,修了半个月,今天完美触发亮机了,就是CPU边上的一个上拉电阻,本来是多大的,我不知 ...

大神,我这也有一台,麻烦能整理告知下么,去你空间没看到贴

网友:
可以刷个试下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,我这也有一台,麻烦能整理告知下么,去你空间没看到贴

我图片呀,拍了,一天忙,没发哟,你看嘛,32.768边上是不是有二个两极管,中间那个没有装,边上那个装上了的,装上那个两极下面会有三个电组,一个单独的,两个是一起用一个3V上拉电压的,就是这两个电组右边这个,你换了就开机了

网友(2018-05-03):
先刷bios吧,不开机还有其他条件要查的

网友(2019-12-02):
下一下BIOS,写一下试试吧

网友:
好像不是

网友:
怀疑BIOS怎么先刷了再看情况呢?其它的电压阻值排除没?排阻也是硬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