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85

楼主(2016-07-12):
外地发过来一台联想z485的机器 他说拆开看了下发现板子烧了个洞。问我可以修吗?我说可以看下, 不行就换板吧。他说OK就发过来了。
到我手上拆开看了下发现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这个是板号 下面是故障处  已经清理干净了。 经过测量发现就这烧坏处的上方的管子已经坏了 直接拆掉 找一个换上 再发现烧坏处后面的待机芯片51123a也坏了 果断拆开 目前正在找这个芯片。没的一模一样的,现在手里就有51124和51125不知道可以用不。这个51123a有人代换过吗?成功过吗?

网友:
可以通用的 51125A也行的

网友:
可以上51125试下  注意下PWM的开启线路

网友:
25和24好像不行

网友:
rt8205e  51125a都可以代换试试

网友:
看下引脚定义一样不

网友:
51125就可以的

网友:
修的少都是直接现定

网友:
小白进来学习经验

网友:
好像不行的吧,要查一下的

网友:
可以建议换板 然后自己慢慢修 哈哈

网友:
51125换过 可以    一般这些都是直接定一样型号的

网友:
用51125扩大故障吧  不管了 先试一下

网友:
用51125还是一样

网友:
51125代换不了

网友:
代换的好多

网友:
现订吧,或者打开芯片资料,看一下参数。

网友:
学习了 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51123跟51125可以通用  51124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