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不送话,尾插 音频也换了。。。

楼主(2016-07-12):
C0922 C0923 也换了 ,C0922 C0923到尾插也没有断线,没思路了 高手指导下。。。。谢谢
苹果

网友:
那就测试 下 电压是否正常,光换东西没用,要有依据的更换坏的物料,老老实实打值和测电压吧

网友:
楼上的说得正确。一步一步来稳当。

网友:
测试好,通向音频的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有时候要换原装的

网友:
这个按时序慢慢来

网友:
音频ic供电 及ic 本身

网友:
通话听筒有声音吗?

网友:
打一下尾插接口阻值看正常不!!!

网友:
FL1881-C1889-FL1882-C1890-FL1855-C1855 这几个自己查下有没有问题,FL这几个都可以直接短接的,不是很懂,能就帮FL1855-C1855可以查到有1.8供电

网友:
起码你测一下供电吧。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坏了,恢复系统实施

网友:
就换电容和量断线就没思路了量供电 量IC条件

网友:
通向音频的阻值是对的不?

网友:
铃声放大管坏了

网友:
检查基带上的I2S总线...

网友:
有时候不能凭感觉和经验 要一步一步来 电压 信号 多走走心就好了

网友:
优先量测J1817PIN8 and PIN12先确认是否U0900的问题?如故障依旧量测其他相关信号MIC1.MIC2.MIC3.HAC等audio相关信道连接信号

网友:
换板子 不行就换机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