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A上电电流0.17或者0.8维修

楼主(2016-07-12):
今天下午5点接的机子,客户急用就先放下手里的活先给他看看,检测有待机3V 5V,按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有时候到0.17上不去,CPU供电无,显卡供电无,风扇转了。有时候开机上电0.80左右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有,内存换过无效,3 5V转换管查了有电压,手上没图纸,也懒得去下载图纸分析了,手上机子堆的太多了,打算花1小时修不出来就不修了,三星机子修多了,如果每次开机电流只有0.17我就会直接干硬盘下面的电容了,这个板子有时候电流能上0.8已经足够说明跟电容没任何关系,直接用风枪加热南桥灯冷却以后测试电流每次都在0.65左右,反复试了很多次,再次加热南桥50秒温度370度稍微拿高一点吹。冷却后测试上电电流0.3不动,开了10多次电流一样,本来是怀疑桥挂了,因为最近接到多台被雷击的机子,跟客户直接报价300换桥,上BG台锡珠融的时候本来打算直接拆下来换新桥的,但是觉得要真是雷击了那换10个也不起作用,直接就加焊试试,等10分钟再次试机电流上去亮了,试了N次,还是虚焊了。忘记说个事,之前是按开机键以后电流到0.04以后大概停住了10-12秒以后电流才上0.17或者0.8,焊桥以后按开机键直接刷刷电流就上去了,各位修的这个板子如果没有这个现象的请不要焊桥,那就是5V转换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案例直接发到 笔记本维修版 有下载分的

网友:
三星老机器 南桥 南桥背面电容经常出问题

网友:
0.17左右桥没工作

网友A:
“”要真是雷击了就是换10块也没有任何作用“”,这句话有点理解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”要真是雷击了就是换10块也没有任何作用“”,这句话有点理解不了。

如果是雷击造成工作电流是这个情况。基本无解,就算有老师傅修好这个板子代价和时间与利润无法成正比

网友:
看你这帖子,你不就是老师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