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61M-VS4自动触发,亮屏断电

楼主(2016-07-12):
华擎H61M-VS4自动触发,亮屏断电,不在触发 开关1.2v跑线滤波电容漏电引起。

H61M-VS4(1.40)ROM.zip

网友A:
质量也太差了。。。。这主板

网友:
楼主太给力了  必须加分

网友:
跑线的都是大神

网友B:
今天我也碰到这样一块板,故障是进系统3分钟,有时是10分钟左右就死机,这板是有保修的,之前客户拿来,我叫他拿去保修,保修回来,用不了几天,也是原来的问题,客户又拿来修,不保了。上电,内存供电,VCCPLL,VCCSA(这个没有测量),CPU供电都正常。接着找一下ASROCK H61VS易坏的UP6262,就是S11,但是找不到。发现PCI-E槽旁边与CPU座比较多灰尘,全部清理好,再进系统测试,试了几个小时,都没有死机。但是发现有一次屏幕分辨率低,提示找不到配的集显驱动。重新启动后又一切正常。现在还在测试中,有消息发上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我也碰到这样一块板,故障是进系统3分钟,有时是10分钟左右就死机,这板是有保修的,之前客户拿来,我 ...

还不行的话,可以更新一下我这个BIOS程序试试。

网友:
小白进来学习经验

网友:
就是开机线电压被拉低了

网友:
现在有的机器刚装3个月都坏的都有

网友:
楼主够仔细,上拉,电容,IO

网友:
这样的小东西检查出来需要耐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不行的话,可以更新一下我这个BIOS程序试试。

这块板在昨天晚上10点左右又出现原来的故障,并且出现故障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

网友:
又是电容最近电容好像坏的很多

网友:
没有彻底解决 这样 还会拿回来的

网友:
这个学习了,楼主细心啊

网友:
华擎的图纸都有额。nct6776的io是大芯片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质量也太差了。。。。这主板

价格太低了,一分钱两分的货太难了

网友:
IO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这都被你找到,是用示波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