操蛋的机子宏碁Gateway蛋疼维修

楼主(2016-07-12):
笔记本型号ms2303

习惯性的拔电池,插直流表,电流显示0.06,第一反应微短,顺势按下开关,果然不出所料,没反应,好吧拆机,一边拆机一边观察谁否有进液腐蚀、烧伤的地方,没发现异常。上电测电压3 5V有,拔电 万用表打值,感觉cpu电感对地阻值异常,拆下CPU在打值300多正常,CPU坏了,果断换cpu,再次上电电流上到0.46,集显板这电流应该cpu主供电没有,摸了下这双峰.....没感觉 也不暖和 测电压没有,其他电感电压都正常,搜图纸找到主控ic

vin19.5v vdd5v VR_ON 0V 问题就是这么明显 肯定是与门发出来,继续搜,不错就是它

4pin 0v 坏了? 再测1脚0v 2脚3.3v,尼玛!!!ALL_PWRPG来自很多pg, 继续搜?还是找个主控ic测一下pg  u58 内存主控芯片

直接测6脚 PGOOD 0V 是经R637由3D3V_S0上拉得到3.3v  测R637 PG端0v 另一端0v,草 再搜3D3V_S0由谁给的

3D3V_S0_DAC经R671换个名字叫3D3V_S0,3D3V_S0_DAC是由u33降压得来,1和3脚0v继续搜5v_s0

测u55 D级5v,哈哈问题找到了,S级0v G级0.43v让我瞅瞅
PM_SLP_S3#给q46的2脚供电将1和6脚导通使R585接地分压DCBATOUT,分压之后去作为q47 g级的导通条件S流向D级给u55的g级从而导通ds,5v_s5转5v_s0
测q46 2脚3.3v,q47g级4.4v s级10点几v???  拆掉q47  再测s级 19v,肯定被后级拉低了
拆一顿疯抢,装上q47插电再测,尼玛不变,想想、去楼口抽根烟,这地方不让抽烟,只能去那抽,一边抽着烟一边想是不是还去了别的地方,回去坐下,继续,搜RUN_POWER_ON去了这两个地方

q25g级q28s级,q25g觉得可能性不大,先拆q28,整个板子找啊找、找啊找,终于找到尼玛没装,看了一下图原来是给独显的,开头就说了集显板,怪不得没装,那就拆q25,插电一样,再想想,难道这些mos管不良引起拉低的?测下g级阻值200多?拆?算了看图g级是需要12v,那就烧鸡吧,3v 5v 没反应,草来个大的10v,快摸,草还是被烫了,疼,拆u47 u46 料板换上,电流一溜小跑1.26

接屏试试吧,不亮!看着电流感觉被什么挡着了,何方妖怪竟敢再次造次,秒了你,嘿嘿你们懂得,换内存,电流上去了,亮机了
接硬盘测试,蓝屏7B

心中暗喜,你们都懂的,进bios跳硬盘模式,保存再开,还是蓝屏,再进bios设置时间日期,还是蓝屏7B,心想是不是coms电池没电保存不了,测电池1.68v,换电池进bios调试保存

再开草泥马还是蓝屏7B,是不是系统有问题,拿块硬盘插上,客户硬盘不能随便装,你们懂得!这块硬盘早就装好系统,就差驱动的,为了方便测试早就装好了的,开机漫长的装驱动,重启,漂亮

总结: cpu坏,内存坏,两mos管坏,那两小管你们猜猜,重要的事说三遍:啊哼,打脸 打脸 打脸啊别真打脸加分啊
有个不请之请,饼哥想你了,加精华啊

深情不及久伴。 +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,淡定的人生不寂寞

网友A:
价格别要的狠  小心客户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价格别要的狠  小心客户不修了

这个事,我也问老板来

网友:
果然够艰难   楼主辛苦了

网友B:
辛苦了,修了不少时间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辛苦了,修了不少时间的吧

嗯  中间还清了一个笔记本灰

网友C:
更好更多更好很高的电话订购很高的

网友D:
也不是什么很难的阿,咋评成精华了?

网友:
虽然坏的多  但感觉也不难修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不是什么很难的阿,咋评成精华了?

你还真打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好更多更好很高的电话订购很高的

表示没看懂

网友:
怎么烧坏这么多 难道是二修机  还是你人为搞坏的

网友:
牛 坏这么多东西 还能修好

网友:
太麻烦了吧 楼主好耐心

网友E:
坏这么多东西,不知道LZ 收多少钱,,, 一代CPU 坏,真没碰到过,还烧了这么多东西

网友:
楼主可以解释一下果真为CPU微短路的话,形成的待机电流怎么是0.06A呢?CPU供电芯片待机时没动作,只能是击穿上管造成的短路电流,难道上管微击穿?因为我还没碰到待机电流过大会和CPU相关的!

网友:
我这爆脾气早不修了

网友:
修好真心不容易啊

网友:
楼主修机行云流水,思路清晰,没有多年的功力,无法达到这个水平哦!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图文并茂的,加分顶一下。

网友F:
这么多坏件,我这边客户就不修了,迅维以前以前1块10分多好啊,现在好蛋疼

网友G:
高手呀,写的真仔细

网友F:
这么多换件,要是我这边客户就不会修了,迅维以前1块钱10分多好啊,现在不得不看文章回复争分,太蛋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么多坏件,我这边客户就不修了,迅维以前以前1块10分多好啊,现在好蛋疼

这是饼哥鼓励咱们多发贴子啊

网友:
修个机不容易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么多换件,要是我这边客户就不会修了,迅维以前1块钱10分多好啊,现在不得不看文章回复争分,太蛋疼

你这分挣得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高手呀,写的真仔细

本人不是什么高手,还是小小白

网友H:
思路清晰,就是能再说明白点待机0.06V微短是如何产生的,没明白。

网友:
修机不容易,挣钱更不容易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思路清晰,就是能再说明白点待机0.06V微短是如何产生的,没明白。

换了cpu待机0.05,换完mos管,待机0.01

网友I:
这个事,我也问老板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事,我也问老板来

哪个事?你问老板来?

网友:
理论很好,耐心也够

网友:
卧槽 怎么坏这么多~~

网友:
这机器修的不容易啊

网友J:
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技术很不错 再吸烟装个逼

网友:
厉害,果然是高手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技术很不错 再吸烟装个逼

你这逼装的,厉害

网友K:
修好能不能要到钱

网友:
这个确实蛋疼,我是搞不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修好能不能要到钱

只能报价低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坏这么多东西,不知道LZ 收多少钱,,, 一代CPU 坏,真没碰到过,还烧了这么多东西

这u到是不贵,在这就不说价格了

网友:
还好这个CPU不值钱

网友:
可以的  兄弟

网友:
我也见过直接内存坏导致大短

网友L:
大神阿,收下 我的膝盖把,思路好清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大神阿,收下 我的膝盖把,思路好清晰啊

,你太谦虚了

网友L:
我刚毕业,没思路阿,修掉电一脸蒙逼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刚毕业,没思路阿,修掉电一脸蒙逼啊

那你三期学的波波呢?

网友M:
电路问题仔细耐心地研究,终会出结果。还是加分表示支持下LZ分分不多。。凑合着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电路问题仔细耐心地研究,终会出结果。还是加分表示支持下LZ分分不多。。凑合着用{:4_13 ...

灰常感谢给我加分

网友:
是长城的吗

网友:
表示无语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一定要好好收藏这个贴子!

网友:
耐心啊,继续努力

网友:
LZ果然是老江湖

网友:
楼主用心了  分析的透彻   很专业  学习

网友:
为什么两个场管,和造成U和内存挂掉呢

网友N:
这还不算蛋疼的,上次遇到进水严重的机器,刚好有空顶配件还没搞定,最后桥坏了可折磨人了人工都亏了,我就想拉倒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还不算蛋疼的,上次遇到进水严重的机器,刚好有空顶配件还没搞定,最后桥坏了可折磨人了人工都亏了,我就 ...

我上次遇见一个,同行拿来的说进水,拆开一个我去,洗完板不触发,换ec,出发了 最后判定桥叫同行拿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