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开机灯一亮即灭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07-12):
今天接到一个联想B470本子,测试无短路、一加电,电流上到0.16A然后掉电了。不会查了。请教

网友:
没有发现短路,有3V 5V,待机0,03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个asus k45ly 也是这样。刷bios好了,可以仿试

网友A:
B470大部分都是铁壳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470大部分都是铁壳,

版主说的太对了  龟壳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说的太对了  龟壳坏了

这个机器的铁壳MOS管是通病

网友:
没出CPU供电吧?

网友:
CPU 铁壳MOS管击穿了,

网友:
除了铁壳 查查CPU前的电压有没出全

网友:
你看看 触摸板 按键 下面 有个开关三极管 是不是腐蚀了 或者你把触摸板线不插 看看能不能启动 我被这个问题 搞惨了 不过还好最后发现了

网友:
有没有CPU电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