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的GA-M61PME-S2主板跑C1跟BIOS有关吗?

楼主(2016-07-12):
如题,跑C1,有复位,刷了一个版本的BIOS了,故障一样,不确定是不是和BIOS有关,有遇到过的朋友吗?

网友:
c1 卡内存 有可能的

网友:
拆串口IC 查内存供电 AMD单桥加焊桥

网友:
内存的几大条件测了没有,SPD 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大哥,你要先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具备没有,检查完了再考虑BIOS.

网友:
C1大多是不过内存呀,先排除内存

网友:
把内存的那几个电压测试完了再说去刷bios吧

网友:
几个条件查后 BIOS有可能的,然后桥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c1 com口芯片也会导致

网友:
C1,内存的嫌疑很大,查内存的各条件

网友:
和bios有关的

网友:
C1好像是IO和内存 内存假负载条件查看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