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H61M-PS无待机电压修复/ASROCK H61M-PS BOIS

楼主(2016-07-12):
     ASROCK H61M-PS主板上电后待机电压瞬间掉电,即测试卡上的待机指示灯一闪即灭。这应该是3V5V待机电压电路出了问题。没有图纸,只能跑线路,电源的5V待机电压与810相连。对地打阻值500多,正常。没道理啊,待机电压上电即掉,是短路保护的征兆啊。难道是3.3V后级电路有短路?没办法,继续跑线路,发现在PCIE槽下面还有一个Q809 是1117,一般1117就是电压转换用的,常见的最多的就是5V转3.3V用的1117.AMD中常见的还用来3.3V转2.5即VDDA电压。先对地打值,20多,应该不对。直接吹下,再测,依然。 继续往下跑,Q809第三脚与U1003小八脚相连。型号S11 AGB174,先吹下来试机再说, 上电待机正常,先不装此小八脚,手上也没有,上电开机,瞬间掉电,这应该是少电压,由于没有图纸,从电路上看此小八脚应该与桥供电有关,即没有桥供电引起掉电。上百度,结果也没有查到此小八脚的参数,那只好在料板上找了。翻遍了所有料板也没找到这个小家伙,只有在一片ASUS的板上的CPU供电电路中看到有这样的小八脚,型号是3322A,没有参数对比,手上又没有货,只能装上去试试运气了,装好,上电,奇迹出现,亮机了。也许AGB174与3322A能替换,到此修复。 附上此板BOIS ASROCK H61M-PS

网友A:
那个是认内存数据的吧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我下载下来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是认内存数据的吧。

没查到芯片参数,应该是应用在桥供电电路中

网友(2016-09-14):
为什么我的是 S11 BGBOC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