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IPM87-MP ,搞不定,求助

楼主(2016-07-12):
这个板不插内存报警,插内存喇叭没反应,也不显示。外接显卡也不显。BIOS,内存,CPU都弄过了还是不行。因为跟客户说修好80元,很想修好。如果哪位懂得,希望能帮忙一下,不方便在论坛回复的,可以把解决方法发到我邮箱  1850675986@qq.com

网友:
换只CPU试下一,我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

网友:
桥虚焊,没pci槽,示波器测一直卡内存哪里,加焊好了

网友:
我刚刚也修,不知道你故障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内存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

网友:
查内存工作条件啊,之前修过0.75v不出来导致不过内存的

网友:
插内存不报警说明认到内存了,查内存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不插内存开机报警,插内存加点8秒后内存报警

网友:
确认了,桥虚焊,按住桥可亮机

网友:
hp 的板子不太好修。

网友:
又没有遇到内存3.3 偏低,到1.5,不过内存,跑线,还是修不出来 什么问题啊

网友(2016-08-15):
加焊下桥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桥.......

网友:
板上的各大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电压正常的话查查IO方面

网友(2016-10-25):
一般这种情况是bios、桥和io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