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大电流,呵呵!

楼主(2016-07-12):
今天中午接到一台联想Y450,09年的产品,老机子了,客户说,昨天晚上用的好好的,然后吃饭了,吃过饭,就开不开了,一点反应没有,我接到机子,接上可调电源,尼玛,6A大电流啊,看图

我说主板问题,留机查看吧,吃过中饭,我就一顿拆,裸板见图

烧机,发现不短路啊,怎么回事?查了半天,发现这跟线一接就短

好吧,那就把线接上,烧,烧了一会找到元凶

然后更换,好了,一顿装机,装到一半,我说,在试一下吧,开机,电流到1.4就短,然后就掉,怎么回事,然后在拆,在检查,逛论坛,有说BIOS坏的,有说是供电芯片尾短的,有说是显卡后面的黄色电容有问题的,好吧,我就更换黄色电容,还是1.4或者有时到1.6就短,掉电,怎么回事,头都大了 ,客户说今天一定要修好,急用,急的我差点干显卡了,最后三个小时后,终于发现问题了,大家猜下,是什么问题?猜的同时,别忘了加分哦,答案明天公布

网友:
这个咋猜得到。。短路什么地方都会存在。。。鬼才知道那里短

网友A:
你的电流表 可以达到 6A?????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流表 可以达到 6A??????????

电流表有些可以达到的 6A 10A的都有

网友:
只修普通笔记本5a就够用了  有些一体机电流会发到5a以上

网友:
会不会是外设芯片?   我猜的....但是感觉没猜对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流表有些可以达到的 6A 10A的都有

我觉得对于客户送修的机器,在不知机器何种故障时,建议限流后再通电,这样子6A来了几秒,烧得好还好,烧得不好就挂了。

网友:
10安的电源吧

网友:
这么大的电流没有把手烫鼓包????

网友:
这样的隔离管也早就完蛋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显卡供电小板的330爱挂

网友:
楼主这个关子卖的大啊

网友:
估计电流表被限流了

网友:
我自己用10A的,感觉不好,有时CPU供电短路的机器,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插CPU就烧了

网友:
奶奶的你这是玩人吧

网友:
CPU的问题?还是内存?

xsp1980 -5 让你乱扣分。

网友:
y450显卡供电小板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1.4应该最后开启的电压了

网友:
10安的电源

网友:
估计某个外设有问题

网友:
短路哪里都有可能发生 你这样叫大家猜不确定性太大 猜来没意义

网友:
14楼猜对了,电流表被限流了,害的自己多忙了3个小时
hhyyoo1
你这是玩儿大家吧...拿自己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去让大家伙猜...浪费大家伙时间!!!
详情

网友:
那不啊知道。只能坐等楼主发后继帖子了。难道还是那个线的问题

网友:
6an 这么大的表啊 我的才到5安

网友:
楼主这个怎么能猜到

网友:
楼主最后是哪里短路了 快告诉我们这些小白

网友:
短路严重 电容

网友:
这么大电流,烧死人啊

网友:
电流大的掉电,一般都先换适配器看看

网友:
既然叫人拆,肯定是自己人为的因素导致的,比如电源限流,主板搭铁

网友:
14楼应该正解,自己吧电流调小了,然后开机看上去就像掉电一样!

网友:
楼主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不是小板子的问题吗

网友:
楼主你这意思是?

网友:
楼主是屌胃口的啊?

网友:
到底是哪里问题 说说看啊

网友:
好大的电流

网友:
6A的电流烧机风险大啊 ,5A都要限流。。

网友:
限压了,。。我倒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调电源限流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最大7A过。全板都短路了。DuangDuang的大电流

网友:
什么坏了这么大电流

网友D:
楼主真有耐心啊。技术不错。我是猜不出来了。加个分吧,公布答案提个醒

网友:
内存没插好吧

网友:
电压没起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真有耐心啊。技术不错。我是猜不出来了。加个分吧,公布答案提个醒

电源限流了

网友:
你电源是多大的

网友:
内存吗?我碰到1.6A掉,结果是内存进了水、

网友:
我猜是显卡供电小板没有装好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就是那里短了吧!!!

网友:
哈哈,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子,限流2a,机器 跳到2a以上,就掉电,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问题。后来才想到 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内存条就好了

网友:
你的电流表好高大上呀!

网友:
结果在哪里??

网友:
我记得有人说9A大电流的,- -

网友:
  某一滤波电容漏电

网友:
电源小板坏有问题吧,

网友:
6A好大,猜不了

网友:
限流了。。。 楼主也是醉了。

网友:
我前2天烧个DELL的,8A. 还是I7的呢

网友:
6A瞬间可以烧很多东西的 建议还是限流

网友:
测到那里短,就修那里.不测没人知道那里呀,楼主,光发个主板图,不发位,有谁知道那里短。

网友:
6A你还有时间拍照,楼主心真大,要是板子上的问题,你就呵呵吧!不过你现在可以收钱啦

网友:
这是有点闲啊

网友:
像这么大的电流,我是不敢上手去摸的

网友:
短路哪里都有可能发生

网友:
到底是什么啊 别卖关子了

网友:
楼主电流源哪买的

网友:
短路什么地方都会存在。。。鬼才知道那里短

网友:
烧鸡有问题,不能这样烧,比如MOS管挂了,你这样烧显卡之类的就挂了

网友:
不会是表烧坏了吧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短路就直接说啦 卖关子是不好的

网友:
是你限流了 才掉电的吧!有什么好猜的啊

网友:
你这什么电源,感觉好山寨的感觉- -

网友:
我一般用的5A 6A的 贵啊

网友:
楼主 这关子卖得大

网友:
修好了还要别人猜,楼主真逗

网友:
稳压器高级啊,我这都是30v5a的,没用过这么大的

网友:
电流表限流了  呵呵

网友:
不给答案啊

网友:
不就是个大短路嘛

网友:
小板的问题

网友:
CPU铜柱口电容大短,挖成这样也没修好,,你算好运了

网友:
CPU的问题?还是内存?

网友:
不是电容吗‘’‘’‘’‘’

网友:
10A的电源哪里有

网友:
还是 那个显卡 的小板吧

网友:
pwgd的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谁能猜到啊

网友:
到底啥问题啊   lz  公布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啊

网友:
显卡小板没供电

网友:
你TMD安时序来回死吖,发一半,要么别发,,,,

网友:
短路的是最好修的

网友:
打对地阻止

网友:
我猜是公共点的电容击穿了

网友:
我维修过一台笔记本  电流是8.6A 的 用电流表带 就咔嚓咔嚓的  表都带不懂

网友:
值得学习啊。楼主好棒值得学习啊。楼主好棒

网友:
是显卡小板坏吧

网友:
要是我自己限流了,然后到了1.4就保护,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,所以你前边拆了电容不短了,over,后面的这个错误常犯,但是不好意思说!

网友:
晓得又烧了几路电压哦?

网友:
答案呢?发一半?

网友:
买什么官子啊

网友:
刚开始是6a 后来又是限流 玩儿啊

网友:
6A 是因为你的表支持6A 一般都是5A 的表~

网友:
这胃口被你吊的,,, 哈

网友:
主板短路,大电流最好修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电容短路,仔细看可以看出来

网友:
6A没烧其它元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对于客户送修的机器,在不知机器何种故障时,建议限流后再通电,这样子6A来了几秒,烧得好还好,烧 ...

说的对,免得故障扩大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对于客户送修的机器,在不知机器何种故障时,建议限流后再通电,这样子6A来了几秒,烧得好还好,烧 ...

说的对,烧鸡大法要小心使用,

网友:
大电流的机子就是给你捡钱的啊,

网友:
估计又是哪里电容罗

网友:
楼主的答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