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小白求助,关于联想N480的待机掉电!(急)

楼主(2016-07-12):
    机子是一个老师顾客的,因为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上课要用到,因此很着急的拿过来我这边维修,刚拿过来的时候,以为是小问题,还答应了她三天后给她电脑。可现在已经四天了。一点头绪也没有
     接到电脑一看外观完好,没有摔过也没有进水的痕迹 接电源机还有待机! 可三四秒之后待机变为零了

          马上断电,拆拆拆,不一会主板就让我给卸出来了,主板外观没有动过的痕迹,
    先把BIOS拆了,上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好了再装上板子,故障还是一样,3V、5V待机出来4秒后马上掉了!!马上拿万能表检查3V、5V待机芯片tps1125a,测16脚供电VIN直接连接公共点DCBATOUT电压为20V正常,测1脚5V开启、6脚3V开启都有高电平,也一样4秒之后掉了!通过示波器双通道抓波知道,+3VALW、+5VALW这两个电压时同时掉电的!!!因此我以此判断掉电故障不应是由:+3VALW、+5VALW后端输出电路故障引起,问题应该是出在开启这边,通过图纸 得知:+3VALW、+5VALW的开启全由ALW_ON通电阻PR60更名为+3V_+5V_EN_R来控制PQ48管子开启的,通过双通道示波器抓波PQ48的控制脚1脚,分别与:+3VALW、+5VALW的电感输出端对比,发现这两个电感的输出端掉电的速度都比PQ48要慢,可这个PQ48的控制信号又是由EC (IT8518E)得到供电+ECVCC与ACIN后发出来的!!可它又怎么会比3V、5V的输出掉电的早呢??还有什么地方影响了呢?到这里我就完全没思路了!!望各位大神狠狠得指点指点!!!!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吧

网友:
应该正常吧

网友A:
机子发现了一个新情况,在3V、5V掉电之后,我只要按开机键,这两个电压又可以恢复正常!!这个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子发现了一个新情况,在3V、5V掉电之后,我只要按开机键,这两个电压又可以恢复正常!!这个是什么情况?

晕了,图纸有时序图吗,看看时序图也许会豁然开朗

网友:
看了!!研究了半天!!没看出问题的所在!!

网友:
光说待机,也不说故障,说不定待机是正常的

网友B:
能触发待机就正常,你修掉电是触发后还是触发前

网友:
隔离电路问题吧

网友:
你把3M 5M 待机正负电容换掉看下 还有你这个好像是正常的 待机

网友C:
你说的掉电是待机状态下掉电(没按开机键),还是开机状态下掉电(按了开机键)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触发待机就正常,你修掉电是触发后还是触发前

无法触发!3V、5V电压待机的时候会掉电,但只要一按开关键,这两个电压又会恢复正常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掉电是待机状态下掉电(没按开机键),还是开机状态下掉电(按了开机键)?

没按开关键的时候掉电,按了开关键电压又会正常,可过一会还是会掉电

网友:
查3 5V后级阻值正常吗,如果正常的话,3 5滤波电容,南桥发出的slp 信号都要查一下

网友:
查3 5V后级阻值正常吗

网友:
遇到一会就无待机的,从新插下有出待机的,是电源口子脱焊了虚焊加焊就好了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属于正常的吧!

网友:
没碰过这情况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析~!

网友:
线性电压有没有异常哦,不行先换个待机芯片看看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