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HD657X-ck掉件求帮忙

楼主(2016-07-12):
掉件见图位置,R2008,R2009,R2006,R3,R5以及各阻值大小,谢谢大神帮忙

网友A:
是接的电感吗? 如果是就是30k 和0k的

网友B:
时间没凑好  上礼拜修到过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接的电感吗? 如果是就是30k 和0k的

都是掉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时间没凑好  上礼拜修到过!

几块显卡都是掉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