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黑将GTX750不显维修

楼主(2016-07-12):
影驰黑将GTX750不显示,观察到一个八脚器件烧毁。经过比对是显存供电上管MDU1516,因为显存和核心供电的下管都一样,所以猜测上管也一样。将烧毁元件取下来,发现PCB板上S极G极短路。怀疑是PWM芯片UP1542S坏了,取下来,确实是芯片短路损坏。料板上没有找到相同的,找到别的芯片替代(型号忘了,RT系列),把显卡核心供电的三路上下管的一个上管MDU1516取下来装上去,结果上电测得核心供电已经产生,但显存仍然无电压。只好从网上买了UP1542S和MDU1516换上去,一举成功,亮机显示。

xww1667043954 -2 就你会扣分?

网友:
这显卡不错 修修还行

网友:
这二手显卡能卖多少钱

网友:
算是中低端显卡了

网友:
是高是低没怎么研究。重要的是客户的看法,不是你的看法。

网友:
这个很少这个地方坏

网友:
这不是钱的问题,这是维修的精神

网友:
都是细心观察  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