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初修P5QL PRO

楼主(2016-07-12):
主板:华硕P5QL PRO
故障:触发一两秒掉电,然后会自动触发,如此反复循环

测各atx插口没短路,测各电感没短路,

上假负载,强制加电,测各电感,内存1.8有,北桥电感没电,cpu各供电都没有,然后就论坛找点位图
查图北桥供电由芯片PU400控制PQ400和PQ401产生,PU400是APW7120,
测APW7120的1脚和5脚有12v,7脚没电,就直接把内存供电1.84v拉过去,

触发北桥供电1.1v出来了,也不再掉电重启了,cpu供电也出来了,在假负载上测PG没有电压,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亮,查电源管理芯片asp800的2脚P_VTT_PWRGD有1.2v,查P_VRM_GD,
822排阻一边有3.4v,连PQ100端没电压。测PQ1011脚有1.3v,拆了排阻,1脚2脚直连,测假负载PG出来了,时钟复位都有出来了,诊断卡复位灯也不亮了,上cpu内存,触发跑码

手上没有显卡测试,打电话客户带CPU、内存、显卡来取板(客户是一位快80岁的老爷子,所以只叫他留板维修),老爷子来后就装显卡试机,有时能触发,有时掉电,郁闷了,拆显卡拆usb外设还是掉电,拆内存,不掉了,问题很明显了,刚刚北桥供电的开启信号是从内存供电拉过去的,果断把它改到3vsb去,触发不再掉电了

进系统下了个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,结果悲剧了,

和老爷子聊着天,十分钟不到,桌子上冒浓烟,鲁大师还在运行,瞬间凌乱了

网友:
这是主板上电保护吧,按照老徐的三板斧来:一查RCTRST#是否为低,二查供电是否缺少,三看是否不跑码导致的掉电还是南桥的过温保护。

网友:
悲剧了 电源又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