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主板不通电 3.3V待机供电短路秒杀

楼主(2016-07-12):
双敏主板,客户拿来说按开关键没有反应,用镊子短接开关针没反应。测待机电压。1.3V,查L1117输出端对地10.明显3.3短路。查了附近的贴片电容后直接干概率最大的网卡。OK.

网友:
输出短路就是负载坏

网友A:
老徐说:确认3vsb短路的依次干 网卡、1394、i/o、南桥。我不懂原理是什么,楼主能以你看贴片电容的经验分析下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老徐说:确认3vsb短路的依次干 网卡、1394、i/o、南桥。我不懂原理是什么,楼主能以你看贴片电容的经验分析 ...

因为3VSB给这些芯片供电,然后这些芯片的损坏程度大小,和更换难度来测试

网友:
最近遇到几块 网卡灯常亮的  拆了网卡还是不触发 南桥也挂了 日

网友:
这几年修雷击的修得少了,损坏程度看人品的,呵呵

网友:
换光纤后,网卡坏的就很少很少了...

网友:
网卡坏可以测试它的温度,大胆的话可以用手摸,或用镊子蘸点时水试

网友:
网卡应该摸得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因为3VSB给这些芯片供电,然后这些芯片的损坏程度大小,和更换难度来测试

1394是什么?

网友:
现在很多机器已经没有1394接口了。老的机器上有的,看来你入行比较晚哈哈

网友:
这边时间雷打的板子真多,我是说我这边

网友:
雷打得看运气了。

网友:
国内不大部分城市地区都以经完成光钎改造的任务,烧网卡的业务越来越少了,呵呵~~,
不过4兆光钎宣传说是免费提升升到20兆,经过权威测试。~实际还是4兆。汗。

网友:
碰到这种情况,直接点率黑线强制开机,网卡一般会发烫的吧,用手摸基本就能感觉出来

网友:
就喜欢这种故障明显好查,又不费时间的。

网友:
幸好桥没被雷打坏

网友:
昨天刚修了一块盈通H81战警版主板,待机电压低,不触发。同样是网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又一次认识到老徐说的每一句话都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