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开机这样能修吗

楼主(2016-07-12):
用着用着打天就这样了

网友A:
那个干扰波纹是拍照的问题吧。就是白屏还是?

网友B:
关键是你都查了啥。。、、、

网友:
是灰屏还是白屏

网友C:
你拆机了 吗  是LED 还是 LCD 各路电压测试情况呢  这样 那个能搞定   我是搞不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拆机了 吗  是LED 还是 LCD 各路电压测试情况呢  这样 那个能搞定   我是搞不定了

是呀,他这种问法,和普通用户的问是一样的

网友D:
可以修,你必须先换件排除一下故障,看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干扰波纹是拍照的问题吧。就是白屏还是?

拍照干扰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你都查了啥。。、、、

我修笔记本的 我想搞台回来自己修修这是淘宝看到的显示器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知道淘宝别人说是白屏我看好像是蓝色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拆机了 吗  是LED 还是 LCD 各路电压测试情况呢  这样 那个能搞定   我是搞不定了

led的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修,你必须先换件排除一下故障,看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

还没有买回来 淘宝看到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修,你必须先换件排除一下故障,看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

以前在淘宝买过坏的笔记本回来自己修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以前在淘宝买过坏的笔记本回来自己修

要是屏的问题就不买了 所以问问你们这些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要是屏的问题就不买了 所以问问你们这些大神

他说是用着用着第2天就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修笔记本的 我想搞台回来自己修修这是淘宝看到的显示器

淘宝的东西,如果是这种情况,你就不要搞了,便宜不会让你占的,好修的应当就修了,,所以屏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台飞利浦!同一个问题出现3次!刚插电正常,几十秒后屏幕颜色还是慢慢变白,直到全白!每次都是把屏线的借口用擦子查下又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没有买回来 淘宝看到的

这种也好修,要不是驱动板问题,一般都是屏上缺少电压导致的,或者是没屏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