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g4有有时不开机

楼主(2016-07-12):
客户送来g4的笔记本不搭有时不开机,插电池从不开机,侧待机电压没有,换了待机芯片还是不正常。能开机的时候也没待机电压,开机以后才有的。这几子用的51125,不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待机电压啊。bios刷了。
还有开不起机的时候电源接口指示灯闪3下。
看论坛别人的g4怎么就能用电流表开机,我的电流表加转接口插上没有任何反应呢,不知道是哪里问题,求高手指点,我怀疑是待机偏高,可是看不到电流啊,有遇到过的吗,高手指点

网友:
兄弟 没看明白你讲的什么   怎么会没电流有怀疑待机偏高呢

网友:
待机芯片有点热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试试

网友:
这问题问的  估计自己都晕了吧

网友:
求结果,楼主,搞定了吗?

网友:
写的不够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