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点屏怎么点啊。

楼主(2016-07-12):
怎么点屏,需要注意哪些东西

网友A:
一般是用通用板,有的是万能的,有的是需要跳线或者写程序的。主要屏线和程序要对

网友:
可以用通用板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用通用板,有的是万能的,有的是需要跳线或者写程序的。主要屏线和程序要对

还有屏电压也要对

网友:
一般是用通用板就可以了

网友:
通用的办    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买了个通用套件,还没有用呢,自己做的总是花屏  闪屏,就是驱动板不对头,所以就买了个通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