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00 拆电容成这样了

楼主(2016-07-12):
如图 现在开机掉电 拿来的时候也是掉电 什么情况 中间这样有关系么

网友:
可能有关系哦,上图纸查查

网友:
量量两点之间有没有短路,,。。

网友:
直接丢了吧,这样没得修了

网友:
再从另外的地方接个地过来看看

网友A:
中间不接地了吗

网友B:
中间不接吗,飞个线过去就可以了

网友C:
先用偏口钳卡掉电容上面的,下面的才用烙铁,钳子基地淘宝店有售,很好的,也有进口的,非常好用。

网友D:
把电容补上啊!!!

网友:
应该不影响 直接改电容就行

网友:
这个中间就是地线,应该没有关系

网友:
拆成这样也是醉了

网友E:
你修掉电呗。感觉拆的没事。工具不太行而已

网友:
没事 一样用

网友:
没事中间接地 300电容焊上就行

网友F:
你补电容啊,直接改就行了,中间本来就是地,无碍。

网友G:
这个应该是个HP的机器,中间那片是地,刚

网友:
直接改电容啦

网友H:
这个电容直接补上

网友:
中间不就是那样吗

网友:
中间接地,没事,搞好一点,风枪辅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间不接地了吗

中间貌似不单单是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中间不接吗,飞个线过去就可以了

中间貌似不单单是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用偏口钳卡掉电容上面的,下面的才用烙铁,钳子基地淘宝店有售,很好的,也有进口的,非常好用。

是这样啊 下面的不好弄 风速没开大 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电容补上啊!!!

中间貌似不单单是接地 试了下 不行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修掉电呗。感觉拆的没事。工具不太行而已

电容不装的时候开机0.27 不掉 但是没CPU供电 装上电容 开机0.63  但是掉电 CPU供电出来的

网友:
现在掉电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过孔里面有信号,这样弄掉了,不知道能不能修了

网友:
直接报废行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加6个330电容

网友:
装6个330电容就好了啊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把电容330补好再看看把

网友:
没短路就可以

网友:
这是CPU滤波肯定有关系

网友:
不装肯定掉电啊 先换上四个或六个330的电容看看再说

网友:
怎么弄的,小心啊

网友:
并几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补电容啊,直接改就行了,中间本来就是地,无碍。

不行啊 就是掉电

网友:
补电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应该是个HP的机器,中间那片是地,刚

是东芝的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电容直接补上

就是不行 掉电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的手法不对了吧,拆成这样了

网友:
期待结果,改成并联的可以了吗?

网友:
不装电容肯定会掉电啊

网友:
估计挂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大吧中间就是地啊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  你温度不够 别硬掰  啊

网友:
量下有没有短的,中间是地,应该没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补上6个330电容试试吧

网友:
跟这没关系,板子这么脏像是短路了

网友:
板子太脏,可能短路了

网友:
中间接地,不要紧,你家几个330的电容试一下啊,不行显卡也会掉,

网友:
有这样电容的机器,应该算通病了吧

网友:
可以先焊个大点的电解电容试试,是不是虑波不良

网友:
拆成这样也算醉了   这个很好拆的啊  用罗铁就可以

网友:
电容不够或者不良,换个U试下

网友:
这中间是不是有过孔线的

网友:
楼主这是使多大力啊

网友:
要补6个330电容上去试试

网友:
上330电容啊

网友:
这种情况,你懂的,捡钱了,楼主

网友:
问题不是会让你大的 估计还是你电容没装好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中间不接地了吗

中间就是简单的接地

网友:
你补几个电容?

网友J:
一定要将电容补上,不然就会掉电

网友:
应该没关系,  接地的

网友:
中间的是地线呀,掉电未必就是NEC的事。

网友K:
能拆成这样也是牛  这种电容我改过几百个了 没一个弄成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能拆成这样也是牛  这种电容我改过几百个了 没一个弄成这样的

急急忙忙撬开的  后悔啊

网友L:
四个 一般都是四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一定要将电容补上,不然就会掉电

补上了掉电 不补没供电 也不掉电

网友:
中间应该没事 就拍掉小件

网友:
6*330飞个接地,这个机器显卡也有病你看看

网友:
估计CPU座子搞出问题了,这边不要紧

网友:
中间应该只是接地的,没有其他功能,之所以会掉皮,应该是某个地方短路,烧毁了,重新装上电容是不是会掉电,如果掉电,那么就是其他地方有的问题了,我就遇到过一会,我的是网卡烧了。

网友:
查下,飞线看行不行

网友:
你这。。 中间地线应该没别的吧 图纸看下, 还掉电说明不是这里的原因

网友:
补6个330 上去呀

网友:
地线没断吧

网友:
大家都说行,你说行不行

网友:
查查看这个是什么配件,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可能不够,6个试试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四个 一般都是四个

告诉你一个稳定的办法,用470的电容,上3个就知道结果了。

网友:
加几个电容不就好咯么

网友:
路过 飘过 不错 不路过 飘过 不错 不错错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告诉你一个稳定的办法,用470的电容,上3个就知道结果了。

好的 我试试 谢谢啦

网友L:
以前一直四个的 我要不试试6个

网友:
最好不要飞线,用330  2.5v的4个安装在里面   绝对解决掉电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中间就是简单的接地

中间接地 两边没短  焊接一样的

网友:
没有关系。
我都是电容腿加上

网友:
这样还有补救的可能吗

网友:
中间接地吧,换两个330电容上去试试

网友:
技术牛X啊,拆电容能成这样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好的 我试试 谢谢啦

没必要用330,补6个,太麻烦,用470很少人知道,

网友:
没事啊,就调了中间接地的一点点焊盘

网友:
先测有没有短吧 没短再把电容补上

网友:
来自: 上海
没有事。我前几天也拆成这样,照样ok

网友:
人才呀,能把电容 拆成这样

网友:
中间好像没事的,直接6个330 上

网友:
拆的可真狠

网友:
明确的告诉你 你这个是中间接地的 没关系的

网友:
用风枪不是很好搞么。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

网友:
飞线过去就OK了

网友:
版层都掉了吧

网友:
有些电容一定要装上的

网友:
是大电容吗?怎么拆成这样

网友:
直接并联4个330 的电容就可以了!

网友:
你这拆了就不管了???????

网友:
这个地方是上NEC大电容的吧!弄4个330的电容上去,这个好像是给CPU用的,不上的话就是掉电的

网友:
没事中间接地 300电容焊

网友:
加几个330电容

网友:
人才拆法啊,那要看你的功夫了,够深的话,这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!!

网友:
掉电肯定是有其他的问题

网友:
最好用绝缘带弄一下啊

网友:
有没人把装上电容哦

网友M:
没事的可以,不影响 焊好就行了

网友:
没关系    加电容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以前一直四个的 我要不试试6个

4个470吧

网友N:
没短路 接起来可以用的啊

网友O:
引用 网友L:
以前一直四个的 我要不试试6个

我一般都是6个330  除非找不到330  就用470代替

网友P:
不是接地吗?直接加电容不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这机器原先什么问题,拆城成这样应该问题不大

原来就是掉电 直接拆的 现在还是掉电 没上电容直接没CPU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不是接地吗?直接加电容不行?

原来就是掉电 直接拆的 现在还是掉电 没上电容直接没CPU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我一般都是6个330  除非找不到330  就用470代替

原来就是掉电 直接拆的 现在还是掉电 没上电容直接没CPU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没短路 接起来可以用的啊

原来就是掉电 直接拆的 现在还是掉电 没上电容直接没CPU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没事的可以,不影响 焊好就行了

原来就是掉电 直接拆的 现在还是掉电 没上电容直接没CPU供电了

网友:
哦,没关系的

网友:
太牛了  底角都没了  连起来可费劲了

网友:
只要不断线还是有希望的

网友:
断了线 就麻烦了

网友:
刮了,再补点油,还是胶布粘下再上几个电容

网友:
中间好像是有东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原来就是掉电 直接拆的 现在还是掉电 没上电容直接没CPU供电了

没电容肯定是不行的  中间那一块都是接地  只要不和正级 短路   接2个电容足以

网友:
先把供电跟接地分出来,接几个330电容上去试试,不上电容肯定掉电

网友:
电容补好。确认接地。再掉电查其他条件

网友:
看看铜箔掉的地方,有没有过孔,有些接地的过孔不能悬空

网友:
补上电容就可以用了啊

网友:
你电容补上没的啊

网友:
值得学习啊。楼主好棒

网友:
*脏话*   搞这个还能搞成这样   肯定有短路的

网友:
这电容相当难焊我是用6个330代换的

网友:
掉电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咯··

网友:
4个330电容补上啊 不补上指定掉电啊  焊盘那样了也无所谓 中间是接地  电容直接焊接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放电容上去,楼主你在逗我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

网友:
下次你用手术刀片弄  我没次都是用刀片弄 很整齐  不要用风枪!

网友:
没有吧,中间接地,拖平下应该没事,上电前先测下

网友:
貌似你连起来试下啊 行就行 不行就是不行了

网友:
安装电容,再查掉电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楼住,你肯定不是搞维修的

是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