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8 cpu重装的关键技巧,经验分享。

楼主(2016-07-12):
装的整整齐齐,除胶植锡安装基本一次过。但是我想说的是:妈的 这是我最近连续死的第6台了。全是cpu某个点短路。 最近挂u几率90%   。。我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了。。前一个月刚开始搞u成功率80%,后面突然全是死u。越是小心越是挂,连续挂了10多台了吧,基本都是安装第一遍就短路了。  我用的温度是:330拆,  烙铁330左右拖u, 250度安装。    风枪快克861,烙铁快克236。     今天这台,除完胶u还是活的,然后我植锡,安装。发现有一路短路, 拆下来测。u挂了。大家讨论一下吧。

网友:
这个脚距也太近了,,不好做

网友:
去基地吧,我有钱一定去!

网友:
这个真心有难度,不敢搞。。。

网友:
换工具,小风枪是容易吹死U

网友:
吹的时间长了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烙铁漏交流电啦?

网友:
温度高了吧,这种不好搞

网友:
考虑下静电以及地线吧。

网友:
没拆过不能瞎说,楼主点够背的。

网友:
yes 楼主与我遭遇一致 我cpu是不用电烙铁拖锡的 还是会爆 撬cpu 觉得是有点变形 不知道是否是变形引起。

网友:
低温锡温度330 快克 957DW 功率350W 风速 6 还是爆 GPU爆过 0v95爆过 pp1v2 sd 爆过妈的 cpu都不敢做了。

网友:
不敢搞U的路过,,,

网友:
没动过哦

网友:
温度不要太高,CPU表面去锡时不要来回的拖。

网友:
换德国大炮绝对稳定

网友:
自带小板凳

网友:
是那一路短路了?  我看你也是重点考虑你的烙铁,工作台接地的问题,话说我们快修旗舰店万哥一个cpu焊接了近十次,木有问题。 没有那么好死的,非常耐干

网友:
正在学修手机

网友(2016-08-22):
这么跟你说吧,楼主   cpu不要拿烙铁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