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3V由于桥电压不正常导致蓝屏的维修

楼主(2016-07-13):
  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,故障是经常不定时蓝屏。主板是技嘉B85M-D3V,这台电脑是老机器升级来的,所以硬盘是希捷160G的老硬盘。   蓝屏,首先怀疑是内存,换了内存测试,还是蓝屏,主板很新,全固态,也没发现有爆的,所以怀疑的目光落到了硬盘和硬盘数据线、电源线,先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,进入MHDD检测,发现会没规律地停住,停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,停住之前,没有绿点以上的故障,而且每次停住的位置不一样,那是不是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线有问题呢?都换了再测试,还是一样,那是不是硬盘坏了呢?换了一个新的硬盘测试,还出现停止问题,再怀疑电源,换了电源再测试,还是一样。经过多次测试,确定是主板的问题。
   拆板,先目测,没发现问题,跟硬盘有关的,那就是南桥了,先测试桥工作条件,测到供电时,发现VCC1_5_PCH这组电源的电压是2.4V,正常是1.5V,肯定不正常。

   电压不正常,首先考虑U1的LM358,更换了,电压还是一样,再换Q26,还是一样,那应该是U1的外围了,测U1的5脚,电压是2.4V,不对啊,这个电压是2.5V电压经过R189、R188分压所得,按阻值比例,应该是1.5V的,测R188和189,发现R189的阻值已经由原来的5.23K变值成了一百多欧,换之,输出电压正常。开机测硬盘、开机进系统都不在蓝屏,维修完成。

   由于桥供电升高,导致硬盘工作不正常蓝屏。是个案还是通病呢?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建议是换板楼主一定搞了不少时间把

网友:
这又是一例电阻 阻 值变小的吗

网友:
桥可以这么耐高压?

网友:
看完之后发现我的功力又进步了。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如果蓝屏的时候电压,时钟,什么都正常的话,就傻眼了

网友A:
你真幸运,你这个问题,比较明显,就怕蓝屏的时候所有电压,信号正常,就麻烦了,估计只有上示波器了

网友:
现在的板分压电阻出问题的很多

网友:
这也太细心了  能开机还查到电压不对!

网友:
上拉电阻阻值变小,很少遇到、

网友:
既然lz  您找到问题了 那就应该是通病咯。。。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的

网友:
长了知识了,以前没碰到过

网友:
感觉现在遇到供电的板子,换芯片能出来的    很少

网友:
楼主很吊,只是这样好样收不了几个钱吧

网友:
又碰到传说中的阻值变小,楼主挺幸运

网友:
硬盘归桥管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真幸运,你这个问题,比较明显,就怕蓝屏的时候所有电压,信号正常,就麻烦了,估计只有上示波器了

所以感觉信号级别的故障都要大
就算关键信号级的电容失容 也麻烦

网友:
電壓這么高還沒燒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