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修好一台A1286不触发的机器

楼主(2016-07-13):
插电源绿灯亮 ,但是按开关没反应,于是拆机。板号820-2850 .测试DC 接口,one wire 电压只有1.69V .追查发现U6901的4PIN=1.69 1,2 PIN=3.3V 5PIN=3.42V . 于是换之OK. 但是上电后发现有时亮有时不亮。加焊显卡依旧,换新显卡,第一次测花屏,又加焊了一下。OK。给大家分享一下维修经验,最主要的是赚点分。

网友:
图片传上更有说服力

网友:
好像A1286显卡很容易坏,换起来有难度。。不小心就把显存搞爆了

网友:
下次一定记得拍照,呵呵

网友:
如果不是进液体,一起坏两个以上的情况很少呀,楼主这都被你碰上了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 修上电还要做显卡 做了显卡还要加焊一次是 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