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T140AT01屏幕重影故障修复一例

楼主(2016-07-13):
acer 4736G笔记本之前使用一切正常在使用暴风影音时使用了一下3D功能,切换回来就出现了重影,字样下方有浅绿色重影,拆开显示屏测量屏线一切正常,显示屏型号LT140AT01,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系列的屏幕有重影通病,屏幕线路板上装有QVA1,QVA2,重新焊接和调换都不管用,后在查看网站了 的帖时发现RFB1电阻影响重影,(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3152-1-1.html)。RFB1电阻原阻值是433,43K,后断开电阻接一个100K电位器通电调整发现重影可以消失显示可以正常,只是屏幕有点偏俺类似对比度不良,调整电阻图像逐渐变亮当亮到一定程度时再次出现重影,回调至亮度最佳不重影时取下电位器阻值是47K左右,顾侧焊原43K电阻找一个5点几K电阻串联测试一切正常,重影修复,装机后使用出现过一次重影且屏幕闪烁现象,再次重新开机一切正常,估计是电阻还是小了一点点刚好到临界点,电脑是自己用的准备使用观察一段时间看,不行就增加电阻,网上说的直接换成82K我没有直接采纳是因为这个电阻越大屏幕图像感觉越不理想,
还有一个发现是调整板上的VREF电压会改变会屏幕对比度,

网友:
发帖不多,不熟悉,图片发重复了

网友:
一般3D模式后不会出现这种现象,这个本本赶上了

网友:
屏也能修,真强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