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 显示器 aocHSM215EB 一闪一灭

楼主(2016-07-13):
LED 不会修啊。大师们来指导指导

网友:
电源,升压板,驱动板 甚至没检测到信号都有可能指示灯一闪一灭,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,既然求教,还是稍微详细点啊。

网友:
至少也要先拆机简单检查一下吧

网友:
这个就是换东西试啦,一般从LED升压板开始。

网友:
电压跳变么,什么电压跳,

网友:
是背光还是指示灯一闪一灭啊。

网友:
升压部分的元件测一测有没有击穿短路的。

网友:
估计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  升压不稳定    楼主测一下升压多少V  跳不跳

网友:
是不是 里面的灯珠  坏了   lz   拆的时候要小心喔,,,别弄坏屏了,‘

网友:
检查电源,升压板,驱动板

网友:
这个帖子不能让黄老师和月饼看到   不然喊你回去再花钱学学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

网友:
是不是 升压部分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