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s充电发热 这样搞!直接秒杀

楼主(2016-07-13):
Iphone5s充电发热 这样搞!直接秒杀

  【型号】:iphone5s

  【故障现象】:充电发热,电池不耐用如图客户描述:

图1 Iphone5s充电发热维修

  【维修过程】:首先接上充电器充电测试,充了半小时后手机非常烫手估计有60-70度,明显存在异常,马上关机检测。

  先从简单入手,换尾插,故障依旧。

  看来故障没有这么简单,还是拆下主板量测相关的信号吧,首先测量充电管Q2和USB管理芯片U2对地阻值。发现USB口数据线有异常,阻值偏大。数值偏大20多。如图:

图2 Iphone5s充电发热维修

  直接将U2换掉,再次测试充电,故障还是一样,看来还有其它问题。应该是充电管Q2的问题。直接拆掉用线短接。如图:

图3 Iphone5s充电发热维修

  再次充电测试,问题解决,此机修复。

图4 Iphone5s充电发热维修

网友:
小故障正常维修

网友:
充电管Q2的问题。直接拆掉用线短接。学习了.

网友:
请问USB的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是正常的吗

网友:
这个Q2应该叫隔离管吧。。。

网友A:
问题很长见.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个IC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什么原理楼主分析分析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很长见.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个IC的问题

问题是很常见,但前提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去判断故障

网友:
阻值相差2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请问一下我这5s不插sim卡运行软件正常,温度也正常,但是插上sim卡不管运行什么程序就连点击设置过了1分多钟的样子就明显感觉手机发烫了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请问一线我这5s不插SIM卡运行软件温度都正常,但是只要插上sim卡解锁后运行程序就发热严重,明显感觉温度到了不少。但是锁屏后又不发热了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那个是通病吗???看到你们修苹果好羡慕啊……

网友:
学习了,有此类问题,也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