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修过H3C交换机??

楼主(2016-07-13):
H3C  S3600-28P 交换机,启动正常,状态灯正常。telnet登录、设置、查看都正常,就是所有电端口(光端口没试)只有Input包,没有Output包,这个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问题,怎么修?

网友A:
交换机我是没修过    帮你顶一下吧 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帮你解 答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交换机我是没修过    帮你顶一下吧 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帮你解 答一下

谢谢帮顶!

网友B:
是不是VLAN设置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VLAN设置的问题?

不是设置问题,就是硬件故障,很可能是哪个芯片虚焊,但是没修过,无法判断。
话说H3C的质量,就是不如当初华为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