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MBX-252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6-07-13):
这款机子的掉电贴论坛里有一个,但是看起来那篇帖子并没有修好,而且他换了很多东西,还是一样的故障,我这里是想直接干温控去弄,但是没有图纸,就找不到温控的位置,我这个板子和他的是一个故障,进到系统滚动条那个位置掉电,然后裸板点也是大概那个时间掉电。拿来的时候桥上的扇热片已经没了的,自己拿铜片改了一个,我估计这个掉电不是温度的事,那个帖子里也是确定不是温度导致的。附上那个贴的链接,他换了不少东西,我也可以少走不少弯路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9126-1-1.html

网友:
没图纸啊,有图纸我就先看看温控了。

网友:
一般死温度一起的,我还碰到一台是风扇引起的,用的不是原装风扇风扇电流不一样就掉电,大概30秒就掉电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定时掉电 肯定是BIOS问题 如果只要进系统就掉 问题就很多声卡 网卡 触摸 显卡等都会引起 这种问题无通病 只能找找思路 还是要考自己

网友:
没图纸啊,有图纸我就先看看温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