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M3 CPU断了根针,还能点亮,这根针有什么用?

楼主(2016-07-13):
X2 265 CPU断了根针,还能点亮。请问这根针脚有什么用?断针有没有什么影响?
网上只查到940 cpu针脚定义图,说是MEMDATA(54)。
断针脚在三角形的斜对面。

网友:
根据 表面的 英语 ,好像是说 内存地址通道之类的。。估计 如果是插4条内存 正好是这个脚控制的那个插槽估计内存会不过。。我估计的哈。。。。猜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地线电源线

网友:
拿鲁大师测下,跑个3d 正常,就不管了...

网友A:
AK 30 在 X2 265 CPU是地线的 VSS6
不是你说的 MEMDATA(54)。 这个都是内存A 通道 关键点了  如果这个没了  一个内存通道就不能使用的
如果是 MEMDATA(54),那就A内存通道的224脚相通,找个大头针插到cpu 座上,应该你轻松测对应断脚的点(AK 30)到是跟地相通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K 30 在 X2 265 CPU是地线的 VSS6
不是你说的 MEMDATA(54)。 这个都是内存A 通道 关键点了  如果这个没了 ...

您好,请问您有938 针脚定义图吗?另外,一个内存通道不能使用,另外一个没影响吧?
但是刚刚我试了下,两个内存插槽都可以点亮。主板是华硕M4A77T SI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请问您有938 针脚定义图吗?另外,一个内存通道不能使用,另外一个没影响吧?
但是刚刚我试了下 ...

内存通道不能使用不代表不能点亮的。

网友:
能亮,就不鸟它.  如果不亮,U上有焊盘的话,自己补一根上去. 不难的.

网友:
有时候有好几根针是通的,那就没事,像GND,VCORE,你这个是管理内存的,可能有一根内存槽无法点亮吧。

网友:
如果测试稳定就应该没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K 30 在 X2 265 CPU是地线的 VSS6
不是你说的 MEMDATA(54)。 这个都是内存A 通道 关键点了  如果这个没了 ...

我看了下 你那个脚位 都说清楚了的
是VSS6啊  接地的,你验证也容易,用个针插到cpu 座上对应的针脚位置,这个位置是AK 30  是跟地相通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内存通道不能使用不代表不能点亮的。

内存通道不能用还能点亮?我是一根内存试两个插槽的。如果这根内存插在不能用的内存通道里,应该会报错的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请问您有938 针脚定义图吗?另外,一个内存通道不能使用,另外一个没影响吧?
但是刚刚我试了下 ...

我手里没有 938的针脚定义,但你可以随便找个AM3的电路图纸 ,那个脚位编号是AK30 肯定是接地的 ,cpu上的断脚你接也可不接也可以。

下面的截图就是你这个网吧机m4a77t si的点位图,你看AK30明显标注的是地,你找的940针脚定义不对的,没有其他的问题,你两个内存槽是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里没有 938的针脚定义,但你可以随便找个AM3的电路图纸 ,那个脚位编号是AK30 肯定是接地的 ,cpu上 ...

非常感谢,原来是GND而已,少一根也无所谓。

而且你这个方法非常好,以后也不用什么针脚定义了,只要有华硕的点位图,基本就可以查,very good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内存通道不能用还能点亮?我是一根内存试两个插槽的。如果这根内存插在不能用的内存通道里,应该会报错的 ...

双通道你还是没搞懂。有的板子不带双通道呢。。
双通道,就是在北桥(又称之为MCH)芯片级里设计两个内存控制器,这两个内存控制器可相互独立工作,每个控制器控制一个内存通道。在这两个内存通CPU可分别寻址、读取数据,从而使内存的带宽增加一倍,数据存取速度也相应增加一倍(理论上)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双通道你还是没搞懂。有的板子不带双通道呢。。
双通道,就是在北桥(又称之为MCH)芯片级里设计两个内 ...

受教了,谢谢!版主古道热肠啊。

网友:
断了能用估计不会不稳定。

网友:
一般能点亮的话   那个脚位就不是啥重要的  多数都是接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受教了,谢谢!版主古道热肠啊。

所以说双通道不正常是不会造成不亮机的。有的只是你百度一下就有的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