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扬天S565一体机开机2分钟就掉电重启

楼主(2016-07-13):
联想扬天S565一体机,版号PIH61F 11035-3,每次开机2分钟左右就掉电重启,
刷了BIOS一样,也不知道哪个是温控芯片

网友:
掉电查下风扇散热啊

网友:
看看机器实际温度高不高再改温控电路

网友A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等

我就是没有图纸

网友:
晕哦。我也在搞这个就是没图纸。难弄啊

网友:
先把散热问题检查一下,然后再把风扇改成常转试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