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录像机掉线问题

楼主(2016-07-13):
模拟录像机,可以远程那种,出过门,几天时间,远程总是录像机总是掉线的,也就是断网,发生断网之后,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重新拨号上网,也就是重启一下宽带路由器,但是没人在场时,这个操作几乎无法完成,如何才能解决呢?求助啊

网友A:
只要你知道电视机遥控的健码,你就可以改程序里的代码,用你想用的按健随心所欲地遥控了,我用1、2、3、4、来分别控制K1、K2、K3!4为清零,停机;我的遥控器上的1、2、3、4对应的代码数据分别为0x0c,0x18,0x5e,0x08.你高兴,就把上面这一组改成你遥控器上的代码,就OK了!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你知道电视机遥控的健码,你就可以改程序里的代码,用你想用的按健随心所欲地遥控了,我用1、2、3、4、 ...

答非所问啊

网友B:
你得网络为什么会断网呢,是不是路由器问题 如果不是只能换硬盘录像机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得网络为什么会断网呢,是不是路由器问题 如果不是只能换硬盘录像机解决了

路由器设置问题,以解决,比以前好了,但偶尔也还是会出现断线,很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