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OptiPlex 330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6-07-13):
戴尔OptiPlex 330怪故障  版号:CN-OKP561-70821-837-B0P6第一次能开机  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后后会黑屏  接着再开喇叭微微响...测量 主板各主要测试点电压都正常。。。一开始怀疑BIOS的问题 但又觉得不像 ,尝试加焊南桥 CPU座  北桥 故障一样   当喇叭兹兹响的时候测PCI  A15脚复位不正常 偏低 电压会跳变 ...这类型主板接触比较少  在此求该主板图纸 慷慨分享下

网友A:
问题已解决 是BIOS的问题 好郁闷  BIOS也会引起奇离古怪的问题

网友B:
BIOS会引起各种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BIOS会引起嗞嗞响   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会引起各种奇怪的问题

BIOS是初始化   不过它第一次开机挺正常的   就没想到BIOS的问题,,,走了好多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已解决 是BIOS的问题 好郁闷  BIOS也会引起奇离古怪的问题

告诉大家 先在用着又不行了 黑屏  主板喇叭还是兹兹想  ...头疼

网友:
谢谢楼主 正需要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