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明基]
明基 亮机 黑屏

楼主(2016-07-13):
拆机用灯管测试 只亮上灯管,打下灯管电压有15V, 换掉高压包还是一样,有开启各电压丢正常咋回事啊

网友A:
我得也一样的故障

网友B:
用个万能驱动板试吧!

网友:
灯管。高压保护

网友:
应该是管子或者什么的有问题吧。是C5707的?

网友:
最省事的是,加个高压条完事。

网友:
你这应当是LED的吧

网友C:
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试一下   很简单的

网友:
开关管  了。。 电源管理芯片了?。还有你换的高压包匹配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得也一样的故障

我表示不信啊 ~~~~~~既然只有一个灯管亮  那改个高压条试试  就那么几个问题  电源 高压  灯管 三个问题 一个个排除  还是很好修的

网友:
何必这么麻烦 改个高压板完事

网友:
直接改双灯啊

网友:
更换高压条或者灯管

网友:
灯管老化了,直接换吧

网友:
先换个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得也一样的故障

哪有那么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个万能驱动板试吧!

我怎么觉得跟驱动板没关系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试一下   很简单的

就是就是,这个我会

网友:
很明显就是高压问题了,直接改一个高压板就ok了,成本也不高,还省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就是就是,这个我会

这个你都会啊  好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你都会啊  好厉害

啊,我现在在学,这个是最基础的,该线路,飞线就行了

网友:
确保灯管没问题直接上个通用高压板得了

网友:
是不是15v带不起负载,看灯管有没问题

网友:
还是要去改板。

网友:
明基显示器其实还不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