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机求助!!!!!

楼主(2016-07-13):
昨天接到一台工控机,主板问题,EC坏了,换一个就好了(这个不是重点),安装好主板后,准备进系统测试,结果根据顾客的要求,运行楚天冲床数控系统4.17版本。结果软件报错,底板插槽我是刷了一次又一次,软件创新安装了还是一样。把它以前备份的系统还原过去,软件还是一样报错,有那位大兄弟遇到过嘛,客户吹的急,在线等啊!!!!

网友A:
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对应的板卡了
再说其他的

网友B:
我一般遇到都是直接修硬件。这个是他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没人嘛!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:
要不 你、打打PCI插槽的值试试 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  应该是没检测到

网友:
我看了下设置管理器里面  有个PCI驱动没打起  搞办半天还是没打起  Audio是声卡 这个是到底是什么驱动呢 有谁知道这个驱动怎么打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遇到都是直接修硬件。这个是他系统的问题

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客户用不起软件 你就算把机器抱回去也用不起啊 肯定不得行撒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对应的板卡了
再说其他的

大兄弟 你看下 我下面发的图 那个是板卡的驱动 还是声卡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兄弟 你看下 我下面发的图 那个是板卡的驱动 还是声卡的呢

问号设备按字面意思感觉是声卡啊 多媒体声卡设备啊
找到板卡标注的型号 然后在网上查对应的驱动啊

网友:
不要插,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,你确定好哪个是!

网友:
这种满是灰尘的老机器最爱出这种怪问题,拔了卡试试有没有感叹号,排除下那个硬件是什么东西,要是拔了就没有了就能确定是卡的驱动问题了

网友:
先排除是板还是外设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没有装上呀,,,,,,,,

网友:
按理来说   不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 就换了个IO   原机肯定是装好驱动的   你按楼上的方法试下吧  拔下来看叹号会不会消失

网友:
把数控卡拿下来,用刷刷金手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