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2-N68-LA NV单桥无复位 以修复

楼主(2016-07-13):
HP M2-N68-LA NV单桥无复位  看好多贴都没有发出照片来 我这里发下照片 应该是通病

内存与CPU之间最边边上两个三极管还是场管中间的822

网友:
那么 楼主的检测流程是什么????

网友:
怎么直接报结果   缺少那个信号造成的不复位啊!

网友:
难道是华硕代工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 是ASUS代工的主板。

网友:
拆下来测了阻值有没有改变, 有些阻值正常也会有问题?

网友:
应该是虚焊了

网友:
大哥,你能不能对一下焦啊

网友:
我都看不清楚是哪个地方的,我正好也有一个板,

网友:
··碰到这个主板都直接放弃了·。

网友:
这种主板我都放弃了 拆件用

网友:
估计是虚焊了

网友:
是桥与CPU之间822排阻,坏了,,阻值变大了!

网友:
大哥你发通病没有用啊你要发个过程出来呀

网友:
思路呢 这样容易误导别人

网友:
这种板子 还有心情去研究啊  反正我是没心情去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