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92跑0B

楼主(2016-07-13):
MS-7592 跑0B

网友:
先软后硬    刷个BIOS试试,然后再测一下条件   顺便吧问题描述清楚   这样没法帮你!

网友:
V星小八脚芯片,所有USB供电5V都有要,PS2的5V也要有,都有了的话,换一下PS2的,472,330这些排阻。

网友:
看一下外设,重点 ps2和usb

网友:
刷BOIS拆外设

网友:
插内存与不插内存代码是怎么变化的

网友:
3楼的回答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