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盘]
优盘硬盘文件都是屏幕保护程序中毒

楼主(2016-07-13):
优盘和硬盘都是屏幕保护程序,怎么处理呢,优盘搞到我电脑上,我的电脑也都中毒了,也都成了屏幕保护程序了,我的优盘也shield一样,这些都是银行的文件,都是要我给处理的,时间还紧急,怎么处理呢,大家给我出个主意

网友:
病毒可以杀掉,但文件可以改不回来了,,要是改也要手工来改吧

网友:
这样中毒我也第一次见到,呵呵

网友:
解决以后一定要发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

网友:
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清除病毒,杀毒软件扫描 发现病毒一般有两个选项,一个是清除病毒,一个是删除病毒。
如果不能清除,说明此病毒没入库,换杀毒软件或上报病毒样本等待入库再升级。
手动清除得需要知道病毒特征,比较麻烦

网友:
或许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。

网友:
海带这么玩的

网友:
没这样玩过。优盘坏了就坏了,不去理会

网友:
楼主 没有办法 看看360急救把

网友:
F8进安全模式手动打开杀毒的查杀。真正的文件夹被隐藏掉了。杀掉应该就行了。文件夹选项把文件后缀。系统文件。隐藏文件全部打开。那些屏幕保护的千万别点就没事了。

网友:
金山U盘专杀下载个放桌面和U盘根目录。用这个应该可以杀掉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所有的文件都是应用程序格式的

网友A:
首先把系统的选项里面隐藏系统文件的选项打开.看看不是不所有文件都被改名字了..
真实的文件夹被隐藏起来了.. 然后注意文档里面是不是感染和宏病毒..
最后的话..用PEID看看被感染的文件是不是被加了壳,.,
看一下被感染的文件的时间属性是不是变成一样的了..

备份好文件..然后把不重要的文件上传到360云查杀..等两天..再去杀COPY件..试试能不清除掉.这是最不费脑子的办法了

源文件不要动..复制一份出来慢慢玩.

网友:
进PE操作看看

网友:
先看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是客户要的,然后做个备份再想办法处理

网友:
能不能上传一个样本来看看啊。虚拟机里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先杀毒吧

网友:
遇到这种事也是够悲催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把系统的选项里面隐藏系统文件的选项打开.看看不是不所有文件都被改名字了..
真实的文件夹被隐藏起来 ...

你的头像看着好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