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 开机白屏

楼主(2016-07-13):
昨天接了联想Y400 机器   开机白屏 屏线和凭都换过  后来是风扇下面的显存坏了 加焊后 亮机

网友:
显存有明显坏的特征吗  肉眼可以看到的

网友:
你说的好笼统啊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写出来,传几张图可以多加分

网友:
这机子白屏你都敢直接焊显卡。联想的大部分白屏都是lcdvdd不对,三条腿场馆烧了,y470g470,y480,g480都有修过

网友:
楼主你是怎么看出来显存的

网友A:
焊显存,,显卡没虚显存就虚了

网友:
LZ说一下怎么判断出是哪个显存坏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显存,,显卡没虚显存就虚了

可能是散热管帖在上,温度过高,导致虚焊

网友:
我不懂  不过我压着显存就亮  之后才怀疑的显存 我就是三把斧子  不行就拿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