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处女帖】修复华硕 K45VD 笔记本 进水不开机故障

楼主(2016-07-13):
我是新会员,平时的工作是做单片机、电子产品设计,平时喜欢捣鼓,但没有修过笔记本,这台笔记本断断续续修了4天,维修过程拍了大量图片,但新手发帖有限制无法一一上传,请各位多包涵、多关照。

下图,小四方形表示胆电容,方框内的数字表示电容分组,数字相同表示是
同一电路并联状态的电容,红色的字表示实测到的电压

妹子送了一台进水的华硕K45VD笔记本,配置不算落伍,i5三代平台,GT610亮机显卡,无法开机,风扇转不到1秒就停。第一次维修笔记本,只有电子基础,没有经验,一开始不知道从何下手。网上下载了这个型号的PDF格式电路图,逐个测量各关键电压,适配器19V正常,待机电压5.0V及3.3V正常,1.5V(CPU_VDDQ等)及1.05V开机不久就降低为0V,估计是哪里有短路。经测量,所有MOS管均正常,很多胆电容有“短路”现象,这些电容都是并联的,要找出是哪颗短路真心有困难,无意间卸下CPU发现所有短路都消失了,以为是CPU挂了,无敌惊喜。

马上到咸鱼买了2只三代赛扬1005(2只50包邮)来测试,结果让人失望,换CPU故障依旧。

好奇用万用表蜂鸣档乱测量CPU的针脚,发现很多都是“短路”的(高手莫笑),顿时高兴了,估计原装的i5也是好的,错怪它了,另外买的2只三代赛扬估计也是多余了——不是CPU短路,不是电容短路,是别的地方短路。

继续查,发现显卡供电VGA_CORE一直都是0V,手上没有BGA返修台,只有服役了8年的老烙铁一枚,没法拆焊GT610核心及显存,查原理图发现可以拆掉电感断掉显示供电,果断拆掉2只电感。

开机,YE,风扇呼呼地转了起来,久违的开机画面终于出现了,因为没装硬盘开机直接进入BIOS界面。

原装i5-3210是好的,4G内存也是好的

咸鱼买的2个三代赛扬1005M也是好的

看来仅仅是进水导致的显示电路损坏,主板其它地方都是好的。GT610独显性能与三代i5核显性能无异,本人也不玩游戏,继续检修GPU已经没有意义,主板维修结束。
【后续1】
装好硬盘开机进入自制的DOS工具箱,用MHDD扫描发现硬盘有坏道

按>>4<<打开MHDD

用网上流程的方法想把坏道屏蔽掉,居然无一奏效,最后用erase命令把有坏道的区域低格后扫描无错误。为避免坏道扩散及数据损失,装系统时故意把有坏道的区域单独分区并隐藏起来。

【后续2】
装好WIN7进入系统发现电池0%可用

既然都到这一步了,拆开电池看个究竟,发现单个电池电压接近0V,难怪

于是用稳压电源,调成100mA-400mA恒流模式(电流先小后大),进行充电修复,充了1天电压恢复到12.5x伏,静置1天后电压依旧稳定在12.5x伏,感觉修复“成功”。

测量单锂电池电压

可惜的是,虽然电压已经正常,但装回笔记本开机还是0%可用。。。不想捣鼓了,打算拆掉18650电芯用于单片机无线遥控车的电池。

网友:
占楼备用,用于分享原理图,BIOS,及自制的DOS启动盘。今天上传附近已经达上限,次日上传。

网友:
你是新人吗,这技术可以了

网友:
j建议你去【迅维】学习一下,日后必成大才

网友:
已经加分 鼓励发帖

电池都试着修复   一般都是直接更换

网友:
高手呀 单片机都会搞 还怕啥
不行自己搞程序写进去

网友:
新手怎么会知道拿掉显卡供电大电感会显示

网友:
明显看出是新人啊,有种修复机器后的沾沾自喜。

网友:
搞电路设计的,高手

网友:
现在才知道,帖子发布一定时间后就不能重新编辑了^_^

原理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