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t2012e一体机 背光一闪一闪疑难杂症求助

楼主(2016-07-13):
故障现象是背光一闪即灭,过几秒重复,换了一个主板还是这样,刚插电没开机的时候华硕图标能点亮LED,大概维持2秒左右,开机后就是一闪即灭,拆开后一个个测试led没有发现损坏的,灭的瞬间也没发现有不良的灯,灯条线掰来掰去也一样,万用表测试是通的,实在没辙了

网友:
一闪一闪 暗屏?

网友A:
背光一闪一闪,亮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正常的,外接不闪,就只是LED闪

网友B:
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

灌水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背光一闪一闪,亮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正常的,外接不闪,就只是LED闪

lED灯条基本不会坏, 是不是屏上供电不稳定   测量下高压上的主共电 LED-EN 还有亮度调节信号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ED灯条基本不会坏, 是不是屏上供电不稳定   测量下高压上的主共电 LED-EN 还有亮度调节信号 。

我主板都换过了啊

网友D:
我这里有两台已经修好 改了通用的LED高压条  EN信号线接到屏供电那里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这里有两台已经修好 改了通用的LED高压条  EN信号线接到屏供电那里去了

师傅,ADJ也没有了,从哪里接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