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20笔记本显示屏白屏、花屏,LP156WH4

楼主(2016-07-13):
这是开机后屏幕的状态,这个屏幕以前进过水,所以上面有个别地方有亮点,还有背光也不稳定。我就睡想确定是不是显示器坏了,如果是对话我就准备换个新的,但我又不敢确定,不知是显示器还是显卡的问题,我现在手里没有与这款相同的逻辑板,所以来请教各位大侠!!!

网友A:
至少这屏有进水的、水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至少这屏有进水的、水渍

是的,的确进过水,开机时必须插上电源才能正常开机,否则屏幕会闪烁。现在还是闪烁但比以前多了一个毛病就是显示白屏。

网友:
外接正常么

网友:
外接显示正常

网友:
这个有可能是屏或者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唉这种问题很难确定,刚修过一台华硕的。故障你是根本想不到

网友B:
自己还是找个上半截排除一下吧。不然不好判断   修的累  也修的不踏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还是找个上半截排除一下吧。不然不好判断   修的累  也修的不踏实

有同感,正在找,能找到最好了!

网友:
请问一下逻辑板上VGL电压多少为正常呢?我的测量1.54V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,我再去找一下有没有通用的显示屏测试一下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一下

网友C:
应该不是进水,是用酒精刷过屏,我有个客户就是这样的,外接中间也变,换的屏解决。

网友:
换屏试试呢   屏的几率大

网友:
换屏 啊  现在的屏便宜的成狗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不是进水,是用酒精刷过屏,我有个客户就是这样的,外接中间也变,换的屏解决。

这个确定是进水的屏,但外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嗯,换屏应该是首选,等修好了再说。谢谢各位!!!

网友:
直接换个显示屏试试啊,那屏有问题啊……

网友:
必须找个屏换上去试试才知道的

网友:
屏坏,了  换屏

网友:
基本是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