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不充电

楼主(2016-07-13):
单电源能开机,单电池能开机,就是不充电?

网友:
找图纸,检查下充放电电路

网友:
刷新BIOS    现在联想的新机器都检测坚持是不是原装的  出错了就不充电 要刷最新的bios 在装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 就OK了

网友:
排除电池问题 那就查下充电线路条件

网友:
找个图纸 查一下充电电路吧。

网友A:
没找到图纸,求哪位手里有这个板,帮我拍一下,充电芯片的图片,在这里先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找到图纸,求哪位手里有这个板,帮我拍一下,充电芯片的图片,在这里先谢谢了

你的充电芯片烧了吗?

网友:
好像那个电阻不对了

网友:
芯片供电不对,芯片是i95520,没有图呀,求那位发个图,芯片是i95520的原理图也行

网友:
赞同8楼的说法,上次师傅修到一台笔记本,用电池,适配器单独点,都可以开,适配器和电池一起,用万用表量公共点电压30,马上保护,不过隔离

网友:
充电电路不好修  要查的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