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21,板号LA-9101P,恶心的蓝屏116求助

楼主(2016-07-13):
接到同行一台戴尔5521的机器,双显卡,拿来的时候说是开机两分钟就蓝屏,蓝屏代码是116,百度一搜,说是显卡驱动的问题,以为是小问题呢,各种打驱动,官网驱动也打了,还是不行,换硬盘内存系统再试,还是一样,最后多打了几次官网驱动,莫名奇妙的不蓝了,设备管理器里两个显卡的驱动也打上了,放电影放了一天都没事,以为好了呢,结果朋友拿过去又蓝了,说是打开游戏,用显卡就蓝,正准备刷BIOS试试,有没有人遇到过,求大神指点下方向,到底是驱动还是显卡本身有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我看到有贴子上说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,不敢直接换

网友A:
如果驱动都打上了  还出现蓝屏代码116  那就是显卡芯片本身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驱动都打上了  还出现蓝屏代码116  那就是显卡芯片本身问题了

好吧,我先刷个BIOS试试,不行再跟朋友说说看要不要换显卡

网友:
考虑显卡换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吧,我先刷个BIOS试试,不行再跟朋友说说看要不要换显卡

解决了 分享一下 等你好消息

网友C:
你就用鲁大师性能测试很多116测到显卡就蓝屏了。

网友D:
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就用鲁大师性能测试很多116测到显卡就蓝屏了。

用鲁大师一测显卡就蓝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很大

好吧,我跟朋友商量下要不要换个试试

网友:
刷了BIOS还是没啥用

网友E:
换过显卡了吗?好了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过显卡了吗?好了没有?

还没换,我朋友说他跟客户商量下的

网友:
楼主换好了,通知大家一声

网友:
感觉 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先加焊不行就换显卡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器的显卡坏的很少  要谨慎

网友F:
驱动打不上是驱动不对或者显卡问题,显卡缺供电也会,做了这么多没用的

网友:
显卡 是什么 型号

网友:
BIOS也会引起?

网友G:
最近报错116的机子都遇见几个了 有个华硕的 换了显卡都没有好  现在又有个g470 鲁大师一测试显卡都报错 蓝屏

网友:
不好确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驱动打不上是驱动不对或者显卡问题,显卡缺供电也会,做了这么多没用的

不是我不换,主要是刚好手里也有一台华硕,显卡是809000,也是蓝屏116,一样的代码,换了显卡没好,所以不怎么敢再换了

网友:
没换显卡,可能朋友跟客户报价太高了,别人不修了

网友:
90%就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  或者显卡转换电压   修到过类似问题     华硕机器   显卡缺少一个电压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9239-1-1.html  这个是我修到的经验 你可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最近报错116的机子都遇见几个了 有个华硕的 换了显卡都没有好  现在又有个g470 鲁大师一测试显卡都报错 蓝 ...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9239-1-1.html看看这个可能帮到你

网友:
蓝屏116,华硕显卡0809000遇到过,直接更换全新显卡

网友:
换吧,遇过类是的机子

网友:
换新的显卡能解决!

网友:
y470  a卡的遇到过116代码的换显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