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 上电 不显示

楼主(2016-07-13):
g475 上电 不显示 电流在08左右 应该亮机了 就是不显示

网友:
不会吧,应该CPU都没有工作吧

网友:
你拔掉内存看看跑多少!如果过没有过内存,检查内存的条件和CPU内存模块的供电,如果过内存,用示波器抓一下屏接口有没有EDID

网友:
这个板子 桥的故障率很大 多分析下吧

网友:
G475可以 重点考虑下桥。。

网友:
shu刷bios试试吧

网友A:
这机的那两个通病你看了没有...南桥.CPU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机的那两个通病你看了没有...南桥.CPU

我量到CPU 上有个电容直接对地值是1

网友:
刷BIOS 不行,焊桥吧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量到CPU 上有个电容直接对地值是1

就一颗去掉看看,,这集成U坏也可能

网友:
还是在显卡吧应该

网友:
看看有几次跳变

网友:
有两次跳变

网友:
都是贱桥大学生产的

网友:
加点不显示  G475的CPU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主板CPU也容易坏

网友:
应该是CPU坏了吧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和一样的板子,一样的问题,现在有时开机电流能上到1A多,有时又0.8A有时还会自动重启

网友C:
修好后给说一下问题在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后给说一下问题在哪

我换CPU 好了

网友:
AMD的考虑下桥

网友D:
南桥上小电容容易坏

网友:
小弟来膜拜大神来了,天天看论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南桥上小电容容易坏

就是电容坏了!!!!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台,准备换个U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