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bios,不同芯片的也行

楼主(2016-07-13):
今天有一个客户修笔记本,开机一声报警,无限循环。上可调电源电流0.8不动,报价留机。

热桥,热显卡,无效!

刷bios,发现我的编程器不能识别这个BIOS芯片,没办法,找了个8M的bios,winbord的,刷完亮机。

机器型号DELL 15-3521 LA-9104P REV1.0(A00)

原板子上的bios  cFeon  q32b-104h1p   替换为 winbord 25Q64

新手小白的维修,大家有好多建议给我说啊,谢谢啦!

顺便问问,我上传图片,为何提示我error 5000,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只要BIOS文件没问题  同大小的就行了

网友:
当然可以只要大小一样就OK

网友:
大的换小的可以

网友:
原本就是这样的,,,,,,,

网友:
本来就可以的啊

网友:
没有试过 一般都是找一样的型号的

网友:
‘’图纸可以上传 换个浏览器

绝大多数的bios容量一样可以互换 不过有些机器受OTP影响 换bios本体 会出问题

网友:
大部分机器bios  rom芯片是可以替换的

网友:
大部分可以.有些原芯片有校验需要把原数据拷过来合成写入才行.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是哪里问题,编程器不行,我以前遇到过好多次这样的,我问我其他的朋友么有遇到过,后来我买个一个能刷KB9012的编程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以代用的